无心磨,选用哪种砂轮最好?---请教

楼主(2008-02-25):
我有一产品要用无心磨来通磨,精糙度在0.1以下,其它都在1um以下,请问我要选用哪种砂轮最好?求助!哪位加工过陶瓷和玻璃材料的请指导下

网友:
我现在做的也是跟你所说的差不多,我也不懂这一行,正在摸索,不过现在已经知道对于陶瓷的话,暂时来说用树脂金刚石砂轮效果还是很好的,以后再有了什么好东东再告诉你吧

网友(2008-11-21):
用粒度A150的

网友(2010-03-06):
什么材质的呢

网友:
选砂轮,主要看工件材质和硬度。然后考虑综合成本。

网友(2010-10-21):
您无心磨加工的光结度的问题可以解决,关键你要告诉我你加工的是什么工件,工件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
专业砂轮供应商。。0510——88239159李大军

网友:
已我目前知道的,材质要求的加工方法没有见过。
试用下软抛轮是否可行,陶瓷和玻璃硬度太高(70以上至少),而且成分和砂轮接近,砂轮磨损量会很大的。

网友:
面粗度要求高用无心磨不太划算,我们是用光洁研磨机加工的!可以问问上海速技能这边!(我们工厂内部是仿照日本速技能自己加工的设备,不对外出售;国内在宁波也有私人厂做这个设备,品质不知好不好)

网友(2011-08-03):
目前单位一直做这一块,粗磨用金属砂轮,精磨,用陶瓷砂轮或者用树脂砂轮,效果很好,尤其是磨削氧化锆,氧化铝系列工件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