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基准曲线怎样转CAD?

楼主(2008-02-25):
请问各位,我在PRO/E中建立一条螺旋基准曲线,怎样才可以转到CAD中,且单位:MM不变???

网友:
出proe工程图,另存为DWG文档,可以按比例转入autocad。

楼主:
但问题是我在PRO中实体中的尺寸不同于工程图中尺寸,无论我设置比例为1,也不是那个尺寸

楼主:
请问一下基准曲线,怎样转到CAD中阿。

网友:
先在Pro/E中把单位改成mmks或mmns 然后再转到CAD中看看

楼主:
我在打开工程图时。经A4规格打开。再到CAD中时。乘25.4才可以,
但现在问题是:在CAD中。好像什么也没有。如下图:(我在PRO中手基准曲线画一个圆,再在工程图中打开,保存为CAD格式,就换来这个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