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50需怎样改进,转速才能达到12000以上?

楼主(2008-02-25):
今天公司对产品改进,需要对产品进行轴径抛光,可要求是磨床转速要达到12000以上,现有设备M250,查说明说转速最高才4200转,以前就改进过,转速有10000转,离需要转速还差,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能提高转速,

请大侠帮忙,小弟在次先行谢过,,,期待中................

网友:
M250是很老的机床了,以前用计算的砂轮转速高的也就20几米每秒.如果想通过更换皮带轮来达到高转速,两个皮带轮直径肯定很不合理.所以说要提高转速到12000,最直接的方法还是把磨头更换成12000转速的电主轴.这样能有效地提高转速,而电主轴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降速使用,而且电主轴的精度肯定比砂轮主轴精度好了.
不过一个电主轴再加上变频器,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楼主:
就是考虑到费用,所以向公司机修工人请教,.结果他们说:"通过更换皮带轮来达到高转速",最高就只能到12000,而公司需要的是最低12000转速的,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网友:
同步带可以达到高的传动比,不过没见过用在高转速上面.
目前看来只能通过换电主轴来完成了,因为最低速度是12000,机械的不好承受,再说发生的热量还可能会烧坏机械砂轮轴呢!
看过有比12000高的砂轮轴,但没用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在考虑一下,看最后公司的决定,也期待能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只能够用电主轴再加上变频器。

楼主:
回复 凡人一个:
          我是刚接触这方面的事情,要换成电主轴再加变频器大概是什么价格?公司的要求是尽量对M250A进行改进,而且转速还超过12000,大概要16000转才能达到要求,改进后主要用来做抛光用,并希望能有几套方案供参考.

网友:
国内的电主轴大约一万到两万间吧!
变频器不清楚是多少了

楼主:
看来只能实行另外一套方案了,要是我直接把大小皮带轮改一下,那样转速是达到了,那轴承能承受的了吗?好象也没有能承受这么高转速的轴承吧....

网友:
那些轴承都是经过寿命计算的,你这样使用,只会损坏那个轴了

网友:
额定4200改到16000,楼主胆子太大了吧!
还是改电主轴+变频器吧。只是要注意电主轴的选型。最好是工作范围在电主轴额定转速的2/3以上。

网友:
变频器3000左右,电主轴4000左右,转速可以有3.6万转。

楼主:
各位前辈,是否有这类详细资料,这是我从毕业以来第一次进行自用设备改装,心里好没底,领导还不想多投入太多资金,也就千元以内,多了暂不考虑,请各位帮忙,万分谢谢!

网友:
M250是轻型手动平面磨床,整体设计较单薄,主轴部分刚性较低。新型的M250磨床是采用变频调速(0-6000转/分钟)。如将主轴改造为16000转/分钟最好用电主轴,想成本低也可用悬浮轴承自制主轴,外置普通电机用1:2.7变速比的皮带轮增速,皮带传动,变频调速,并将原1.1KW电机改为2.2KW2极电机完成。但成本肯定超出1000元。

楼主:
我的速比要达到1:5.5,经过一次改进转速得到了10000,可转速还是不够,所以想再一次改进,估计也是科长考验我吧,也是给我一次锻炼的机会,这几天上班都没停过,坐下想着就睡着了,还请各位前辈给我出出注意,

网友:
那就直接用变频器吧,将变频器的频率调整到80Hz试试,可以得到你要求的转速。但你的主轴要用专用磨头油强制润滑和冷却了。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一个磨床几千块就想改得性能飞跃,那是不可能的.
原本4200的转速你提高到12000,是不是想拿机械磨头来做实验呢?
就算电主轴,都得给它配备专门的冷却系统(水箱)和润滑系统才能在那么高的速度下运转.
如果单纯从成本方面想办法,那你的改造肯定没突破性了.

楼主:
现在也只能多做几套方案,至于该怎么做还得看我们老大的意思,我们只能给他提供参考方案,具体能不能实施我们哪能说了算的呢,其实我和同事也商量过,这样做好难行的通,可领导是永远没错的,我们只能,,,,,,我们也好难做,真的是左右为难.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能用电主轴+加变频器最好。
非得通过机械方法(改皮带轮)实现你要考虑几点:
原来的轴系能不能在16000下稳定运行?你的轴系是滚动轴承还是动压轴承?要是动压轴承的话估计是不可能了,肯定会抱死的。滚动轴承不是不能在这样的速度下运行,电主轴也是轴承的,但散热和润滑是个重要因素。
高速下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动平衡问题。
提速后的功率问题也要考虑。
1000块基本上是痴人说梦,除非是想做破坏性实验。

网友:
1000人民币是不可能的,1000美元差不多。
即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呵呵~~
你的领导挖了个坑让你往里面跳。

楼主:
做领导的当然是想钱越少越好,我想要是不能达到要求他们也不可能硬那样做,可能是他们没有理论数据,只是凭空想象,我们自己当然要拿事实说话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我会尽力做好.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砂轮的使用上,高速旋转及切削会爆吗?????

网友:
现在的普通砂轮基本上是60 m/s,一般使用到50m/s就够了,不知道它的直径需要多少的.

楼主:
砂轮是不用担心会不会爆,因为是抛光用的专门的砂轮,要求的最低转速就是16000,关键就是不知道轴承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转速,有谁知道轴承型号:7208CY后面的字母是代表什么意思吗?谢谢帮忙.................

网友:
不同品牌后面的字母不一样...
, ?% B' v" J4 h3 m" YC应该是接触角,Y应该是结构或者保持架类型的.

楼主:
我查了手册就是查不到Y代表什么含义,只是看到有这么一个轴承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但就是不清楚这个轴承跟同类型的有什么不一样,以前都没接触过标准件,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2009-10-05):
呵呵  想法天马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