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HP的空压机在360伏电压下工作可以吗?

楼主(2008-02-25):
100HP的空压机在360伏电压下工作可以吗?我国380伏电压可以正负几伏?
请教,谢谢!

网友:
我感觉应可以正常工作,长期工作时电动机的温度会略高些。

网友(2008-05-15):
可以,一般情况的话是正负不能超过%5,电压偏低的话,电机电流会增大,会千万电机温度偏高

网友:
引用福建空压机:  可以,一般情况的话是正负不能超过%5,电压偏低的话,电机电流会增大,电机温度会偏高
 360伏是偶尔,还是一直都是360V  ,  如果一直都是360V  要查一下变电柜,最好在380-400V之间为好。

网友(2009-05-23):
从香港来的注塑机全是360伏,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