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的滚针轴承与酒精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8-02-25):
由于刚毕业,不懂,请前辈自赐教。
轴承一般是什么材料的?我们目前张矫机辊盒上使用的滚针轴承由于前面喷洒了酒精而使其大量生锈,为什么酒精会对它有这么大的影响呢?辊盒远离酒精喷头的那边就没生锈的。
轴承的转速大概有2000转每分钟,

网友:
轴承一般是什么材料的?
轴承钢。最常见的GCr15。
轴承钢暴露在空气里时间长就会生锈,要防护,比如防锈油,干油稀油润滑都是防护。
酒精隔绝不了空气,酒精本身又有水,酒精可能又将防锈油,干油,稀油冲走了,所以容易生锈。
为什么喷酒精呢?

楼主:
在运行过程中喷酒精也是工作的需要的,
看来还是酒精对润滑脂进行了稀释的作用

网友:
轴承座加密封。

网友:
由于滚针轴承的内部空间小,装密封圈很困难,滚针轴承带2RS密封圈的也有,不过一般最小内径12.00mm,还有如果是有密封圈的滚针轴承,长度会长些,装到现在的轴上会不配。
还是费事点,定时定量多加几次润滑油吧。

网友(2008-05-08):
恩,,进口轴承,要注意保养,,可以用完他的额定寿命

网友:
用不锈钢的

网友(2010-01-04):
INA  滚针轴承带密封的很好,因为时间长了天气的冷热影响导致密封失效,所以基本都是不带密封的,平常多加保养就好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