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的薄片,材料为42CrMo,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8-02-26):
现有8mm的薄片,材料为42CrMo,硬度要求为52士2HRC

楼主:
pls see the attachment ,it is the draw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8mm的薄片,材料为42CrMo,硬度要求为52士2HRC

820~850度淬火(水或油),200度回火,硬度50~55HRC

按照图纸要求应该用45#钢
830~860度淬火(水),180度回火,硬度50~55HRC

楼主:
42CrMo材料比45要好,但供应商做出来的产品还是不好,有裂纹。他们是用油淬的,怎样可以避免裂纹的产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42CrMo材料比45要好,但供应商做出来的产品还是不好,有裂纹。他们是用油淬的,怎样可以避免裂纹的产生??

钢铁热处理会产生淬裂,导因于淬火过程会产生变态应力,而这个变态应力与麻田散体变态的过程有关,通常钢材并非一开始产生麻田散体变态即发生破裂,而是在麻田散体变态进行约50%时(此时温度约150℃左右),亦即淬火即将结束前发生。因此淬火过程,在高温时要急速冷却,而低温时要缓慢冷却,若能掌握『先快后缓』的关键,可将淬火裂痕的情况降至最低。

楼主:
那当淬火时工件温度在油中冷却到两百度左右时,把它从油里取出,在空气中缓冷,可以吗?

网友:
先去做金相,然后具体分析。还有不知道是什么热处理设备?工艺如何?如果你对热处理不懂,不是二三句话就说的清楚的。

网友(2008-11-30):
这么薄直接用表面淬火就能淬透

网友:
45钢硬度这么高是容易淬裂,待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不太懂热处理。

网友(2013-01-17):
8mm的45钢830-860(空气炉?)180回火才50几度,这世界太疯狂

网友(2013-02-23):
引用 楼主:
42CrMo材料比45要好,但供应商做出来的产品还是不好,有裂纹。他们是用油淬的,怎样可以避免裂纹的产生??

42CrMo淬油有裂纹???除非脱碳和材料问题,否则这比白天见鬼还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0~850度淬火(水或油),200度回火,硬度50~55HRC

按照图纸要求应该用45#钢

8mm的45#直接水淬的话,估计开裂的概率会超过90%。这是个危险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