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气控制问题---求助

楼主(2008-02-26):
(图片)

网友:
说明:如图 要用两台电机控制刀具的往复移动和工件的进给 ,要求电机1带动工件单向移动 ,电机2 带动刀具作往复运动 ,工件移动的距离用行程开关C控制 工件移动一段距离后碰到开关C 电机2启动, 同时电机1并不马上停止, 而是转动一段时间让行程开关C复位后再停止,电机2 碰到行程开关后停止,电机1启动。。。。。。。。依次循环。
        请大侠老师们看看我作的电气控制是否合理并给予改进,由于我不是专业搞电的,有些符号不对,请大家不要见笑!!!
由于考虑到成本问题,所以只能用继电控制。

3.dwg

3.dwg

网友:
楼主你的控制电路不能完成你要求的动作,现我工作较忙,过两天我帮你考虑个控制电路。

楼主:
谢谢   版主静等

网友:
非专业人士画法,仅供参考 我把行程开关复位后1号电机停止改成了时间继电器通电后过一会1号电机停止,这样我想更容易控制工件行程多少距离后电机的停止.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指导  这和我的想法一致 但是我不会画电路图  谢谢初兄

网友:
这个没有自动循环的,要自动可再加2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
哦 也就是说用继电控制可以实现要求 我帮别人做的机器 电气控制让他找别人搞定 只要能实现我就可以做我的机械部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