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麼表面處理?

楼主(2008-02-26):
有一鋼件表面處理後,表面出現一層像塑料一樣的保護層,且比較光滑!這是哪種處理方式呢?請教...感謝!

网友:
按楼主的叙述,应该是 喷塑 处理

网友:
还有一种处理方式是浸塑,用指甲划可以有印子

网友:
一般是喷塑,钢铁经磷化处理后在喷上塑粉,经过高温固化,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
应该是喷塑处理

网友(2008-05-08):
请说具体点,使表面有塑料质感的处理方式有很多!

网友(2008-09-07):
会不会是特氟龙

网友:
我想可能是浸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