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OLIDWORKS画注塑机中螺杆图?

楼主(2008-02-26):
怎么用SOLIDWORKS画注塑机中螺杆图?
请教,谢谢!

网友:
非标的螺杆么?需要图纸!

网友(2008-04-01):
我用sw画过挤压机的螺杆图 是用分段螺旋扫描切除做出来的
注塑机的螺杆我也接触过 跟挤压机螺杆类似,是分段的 即各段的螺距不同,槽深也不同
可以根据图纸 分段做螺旋扫描切除 过渡段可能还要用到带锥度的螺旋线

网友(2008-06-11):
去年画过,螺杆有N种,如等深不等距,等距不等深,要根据用途来选型。

网友(2015-04-10):
用螺旋线扫描做

网友(2015-09-29):
作螺旋线,再扫掠,求差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