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镀锌的处理?

楼主(2008-02-26):
在化学表面处理时说的镀锌是不是就是铬酸盐钝化处理?而区别在于前者是通俗的叫法?

网友:
镀锌是电镀的一种,不是铬酸盐钝化,但是镀锌后是要用六价铬钝化或三价铬钝化,否则由于锌是十分活泼的,很快就会产生腐蚀生锈。
1 a3 N- ?; W% {- f    铬酸盐钝化一般用于铝合金钝化,两者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