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左右能买到什么样的数控冲床?-求助

楼主(2008-02-26):
我们公司最近准备投入50万左右买一台数控冲床,用于3mm以下的钣金件加工.请问?能买到什么档次的?请各位推荐一些生产厂家.

网友:
1,需要知道冲裁边线的长度,计算所需冲裁力,确定压机公称力.
2,需要知道生产率,确定压机的频率.
3,可以选择机械压力机或液压机,液压机较便宜,频率可以达到60次/分钟.
4,此时才能知道价格.

网友:
楼上的是外行。50万左右买扬力的或金方圆的,机械主传动的,最低档次的。

网友:
50万买不到吧,就算买到了也用不了几年啦!我是做finn-power数控冲的。愿意和你交流下这方面的情况 13823530635

网友(2008-04-17):
50万能买的到??????????????

网友:
新的买不到,买台二手的吧!

网友:
50万的垃圾啊,最起码好的在150万左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