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钢棒,怎么区分是30的还是45的?

楼主(2008-02-26):
小弟新人,有个问题搞不明白,怎么能够知道一块钢到底是什么牌号的钢材呢?

网友:
各拿一小部分出来,水淬火,然后用来车加工,能车的是30#的;
拿去磨也可知的;敲打听声可以。

楼主:
冒昧的问一句,如果是个现成的零件,不能破坏呢?

网友:
如没作热处理可能难度大些,如果是个现成的零件热处理后可用锯片在表面试硬度。

楼主:
说的再确切点,比如说买回来别人台机器,想仿制,怎么知道那台机器都用的是什么材料呢?

网友:
一根据设计使用要求,2直接看,生铁球铁==材料,压铸,还是锻造==有经验的一眼就清楚了。

网友:
刮点做射线分析

网友:
想仿制我劝你还是自己选材料,好找。而且可以学习别人的技术,功能仿制就行了

楼主:
哦,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我记得原来在机械工人手册上看到,那材料到砂轮机上磨,看火花。
但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
可根据钢的用途来区分,45钢基本用于受扭矩高的地方,比如轴
30钢硬度则较高

网友:
看火花,火花疏而长是低碳钢的,火花密而短则是高碳钢的!

网友:
光谱分析当然最好,也可以热处理后看硬度

网友:
真麻烦,到电镜看显微组织,当然要把珠光体染下色先。你看看染色组织和没染色组织的比例一下就知道45和30了。

网友:
电火花可分别含碳量多少,若找快可以肯定是45#的一比较就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原来在机械工人手册上看到,那材料到砂轮机上磨,看火花。
但是我没有试过

就是,火花多,长的为45钢

网友:
碳素钢随着含碳量增加,流线形式由挺直转向抛物线,流线逐渐增多,火束长度逐渐缩短,粗流线变细,芒线逐渐细而短,由一次瀑花转向多次爆花,花的数量和花粉也逐渐增多,光辉度随着含碳量的升高而增加,砂轮附近的晦暗面积增大。在砂轮磨削时,手感也由软而渐渐变硬。

网友:
呵呵,楼上的厉害。我原来问过师傅,实践出真知吧!

网友:
通常低碳钢火花束较长,流线少,芒线稍粗,多为一次花,发光一般,带暗红色。 中碳钢火花束稍短,流线较细长而多,爆花分叉较多,开始出现二次、三次花,花粉较多,发光较强,颜色橙。
你可以采用达火花的方式来判断一下,绝对可以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