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拆解,图示的“2”是怎么拆的?---求助

楼主(2008-02-26):
大家好,我想拆下图中所标示的线圈“1”,但不知图示的“2”是怎么拆的,谁能告诉我,急于知道,谢谢啦,阀是用在拆弯机上的比例何服阀,

网友:
2是否为位置传感器?两个应能一起拆下来吧。

楼主:
标示 2 是位置传感器,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拆,怕拆错了,传感器位置会不会不对,有谁知道怎么拆。这阀是德国贺尔碧格产的

网友:
传感器一般是螺纹连接的5芯或7芯插头,逆时针拧拧看,能否旋下?

楼主:
我是要把线圈后面那整块长长的外壳都拿出来,不是要拆接线头呀

网友:
我认为拆下来传感器位置不会有问题,我只知道比例阀很多是电流与阀心按比例位移的原理来控制的

个人认为仅供参考

网友(2009-01-20):
不能拆

不能拆的,是反馈部分的,你的机器是beyeler折弯机吧

网友(2010-04-11):
不是很清楚啊,好像是反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