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后工件的精度一般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8-02-26):
我最近注意了一下公司折弯完后的工价精度,我们公司的精度一般都在+/-0.3左右。 不知道其他同行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指哪里的精度呢?

网友:
差不多
有些是+-15丝
也是勉强到

网友:
看你设备的好坏了,村田的可以做到0.1mm,不过精度和你加工的工件大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AMADARG-100的数控折弯机就不一样啦,精确度很高

网友:
普通的钣金件,我们这边精度一般是±0.2mm。但是具体有重要尺寸要求的话,可能也会达到更高的精度

网友:
孔距一般是0。2
     其它  0。3

网友:
我觉得操作人员的关系很大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机器的精度只是一方面,折弯还是操作工的水平起很大作用.

我单位生产中置柜时.图纸上的公差是20丝.只是实际加工中因为累积误差等原因.只能保证主要尺寸的公差大部分合格.

折弯这道工序是查漏补缺的工序.前几道工序的所有误差在这道工序上都会一个不少的体现出来.所以不能死扣图纸的.首先保证主要尺寸,如果片面的追求精度,......呵呵.....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了解下这一行的情况
其实单件的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我们公司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公司都有焊接后工序,有时候不合格的单件也能用,呵呵)

网友(2008-05-11):
可以达到0.2,取决于设计者的展开精度和设备精度,当然还得有操作人员的技术配合才行

网友: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能达到0.5以内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2008-06-16):
主要是看你的折弯机了,进口的20丝内应该是小菜的

网友(2009-12-08):
也就0.5以内吧

网友:
不一定,得看图纸的技术要求

网友:
哪位高手弄点折弯的操作技巧之类的资料来啊!小弟谢多了……

网友:
机器其实都差不多,关键在刀具,模具,机器的水平度,工件的长度,厚度

网友:
通常是0.3,高了不好控制,而且和板厚有关系。

网友:
都这么大。。。

网友(2011-06-25):
回复 网友A: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工件重要的尺寸出来就行,要不生产数度太慢,那老板不得急啊!

网友:
俺 是新手,俺 不懂。。

网友:
机器是死的,注要是看操作工的技能和零件的展开尺寸.

网友:
一方面和操作者有关,另一方面主要和下料精度有关。

网友:
折弯精度应和工件技术要求匹配,达到技术要求就行。一味追求高精度会增加成本

网友:
看你设备的好坏了折弯还是操作工的水平起很大作用

网友(2011-08-28):
机器调好,尺寸一般可以做到正负0.1,角度正负0.5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