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齿轮泵遇到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6):
我在拆解齿轮泵的过程中发现:
1.主齿花键磨损严重,有的磨下1/3,有的磨下1/2,还有的被磨平,该泵用在装载机,压路机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详细说明.
2.在未拆解前观察有的主齿花键严重扭损严重说悬点呈麻花状,在拆解过程中却未发现泵内有异常反映,这是为何?
3.轴头扭断又是为何?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

网友(2009-05-07):

轴轮材质差

网友:

(1)齿轮的硬度不够,(2)液压系统进油口漏气,产生气穴,时间长了齿轮泵的齿轮发生点蚀.(3)由于齿轮泵里齿轮严重磨损所落下的碎铁屑从液压管道回到油池,又从油池被油泵吸到系统中,这个过程液压油中细铁屑与齿轮产生磨擦,加快了油泵的磨损.(4)轴头扭断主要是齿轮泵里的齿轮卡死而造成的.

网友:

强度不够,也可能是热处理问题。
工程机械受冲击比较大。

网友:

佩服...版主剖析...完全認同!!個人也認為是漏油造成!!

网友:

我就是做齿轮泵的,这个问题是属于泵轴与取力器花键套之间的联接不同心造成的。楼主所说的这3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轴头断裂也是因为不同心,加上长期旋转超过了轴的疲劳强度而断裂的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那么这个同轴度在多少之内算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从设计角度讲,当然更换一个键条的成本比更换一个齿轮或轴节省呀。明白不?

网友:

同轴度最好在0.05MM之内

网友(2015-05-23):
应该是过载了,强度不足。

网友:
油不干净也是原因!油过滤不好,杂技增多,造成负荷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