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流量大小对局部液压系统的影响---求助

楼主(2008-02-26):
液控单向阀根据设计其额定流量大小不一,如果用在相同的液压系统中会对局部液压系统有影响,哪位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请告知,谢谢!

网友:
兄弟这个问题比较难。额定流量的大小描述了正常工作条件下所能通过的最大流量。超过额定流量,在阀口上的液动力、压力损失都有变化,这方面深入的分析应该用流场分析软件进行仔细仿真分析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对于局部系统,流量的大小及液压冲击不同,对局部系统内的其他液压阀也可能造成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同一个局部液压系统,选用不同流量的液压元件可能造成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