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夹的容量

楼主(2008-02-27):
老大,我想问一下收藏夹的容量是多少?能收藏多少个主题?还是无限的?

当收藏的主题超过限制的时候是无法收藏还是替换早期收藏的主题?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的直觉似乎不会限制。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确c盘有多大,用完为止,没有限制。你的系统一般都在C盘,我现在储存了200多个

楼主:
喜欢无限制的,这样就可以收藏许多有用的主题了,以后可以回头看看。
遇到好的资料可以先收藏,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再下载。(个人比较懒,不喜欢上传,也不太喜欢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确c盘有多大,用完为止,没有限制。你的系统一般都在C盘,我现在储存了200多个

不是的啊,我说的是论坛收藏夹。收在电脑里换个电脑就无效了,还是收在论坛上方便,不论在哪里,有网线就可以

网友:
和我一样啊,收藏资料和网站论坛。不要了,就删除,占地方又不大,小心过期。

网友:
本人认为应该有容量限制。
可根据级别分配不同的容量。
这样可以有效的利用空间资源。
特殊情况可申请大容量空间。

网友:
论坛收藏夹只能收藏10个,多了会覆盖以前的。得到高人指点

楼主(2013-03-22):
只能收藏10个?太少了吧?请求扩容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