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测图画法与图集,求

楼主(2008-02-27):
各位兄弟谁有轴测图画法与图集?

网友:
机械制图里面应该有的,不过我建议楼主不如用三维软件,在转换的CAD,效率要高的多!

网友:
dui                          有同感

网友:
轴测图画法

轴测图画法,供参考。

网友(2008-09-24):
机械制图里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估计你是找在CAD中画轴测图方法吧?在CAD中可以不用3D转轴测图的方法,在2D平面中完全可以完成等轴测图,打开的步骤是:从“工具”菜单中选择“草图设置”。 在“草图设置”对话框的“捕捉和栅格”选项卡的“捕捉类型和样式”下,选择“等轴测捕捉”。 选择“确定”,就进入了等轴测平面绘图的环境。工作中可按“F5”键循环选择三个等轴测平面。
    等轴测图形看起来很像是三维图形,但它实际上是二维平面表示。因此不能对视图提取三维距离和面积,也不能从不同的视口显示对象或显示、删除消隐线。
    在图板上画轴测图最难的是画圆,在CAD中只要选择椭圆命令中“等轴测圆”选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轴测图中画两个同心圆时不应该用“等距偏移复制”的命令,应该画两个同中心的椭圆才正确。

网友:
去买本书啊, 上面都应该有吧 ~~~~~

网友:
一:从“工具”菜单中选择“草图设置”。 在“草图设置”对话框的“捕捉和栅格”选项卡的“捕捉类型和样式”下,选择“等轴测捕捉”。 选择“确定”,就进入了等轴测平面绘图的环境。工作中可按“F5”键循环选择三个等轴测平面。
二:等轴测圆画法      比如说TOP面,你要倒外圆角,先定圆心。不能OFFSET,只能COPY。然后EL,在等轴测模式中,就会有个I选项,就是定圆心后画圆的。

         如此而已,试试看应该很好搞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打扫打扫打扫

网友(2008-10-26):
还能不能给来个轴侧图的标注方法啊

网友(2012-05-18):
三维绘制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