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带传动输送线,减速电机选择---请教

楼主(2008-02-27):
我现在做带传动输送线,越做越困惑了,输送线的两个滚轮中心距离1400mm,速度没定(想0.8m/min),输送线几乎不承受力;
选用减速电机,数比160:1, 0.5KW, 1440R/M,小皮带轮外径90,大皮带轮外径160,主动轮外径160,单位都是mm;
大家说说这样有没有问题啊,我是第一次搞这个;

网友:
输送距离是楼主所说的 "输送线的两个滚轮中心距离1400mm"吗,还有输送带的宽度是多少?如果输送距离是1400mm,输送线几乎不承受力,主动滚筒外径80--100应该可以了,或者采用电动辊筒.

楼主:
胶带宽度190mm

网友:
关键是选择减速机的扭矩,给您一个我们经常使用的资料。

楼主:
谢谢老马
看了还是糊涂,人笨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皮带轮是干什么用的?如为连接减速电机与主动辊,建议使用链传动。

电机功率驱动此传送带没有问题,但800mm/min的线速你的传动比不合理,请从新计算。

网友:
减速比不合理,为什么先减后加呢??

楼主:
昨天重新算了,单位mm:
减速电机依然是160:1,0.5Kw,1440R/M;
小皮带轮直径90,连接在电机轴伸端;
大皮带轮直径118,连接输送带主动轮(直径160)上;
输送带轴中心距离1340;
算下来输送速度是:3.4m/min,输送带主要送链板,由低往高处送,几乎没什么重量;

网友:
输送速度是3.4m/min而不是800mm/min,这个方案可以采用。没有什么问题。

但还是建议使用链传动。

楼主:
谢谢 我在飞 网友
今天又要改了,用铁网丝带链条传动,还必须拐一道弯了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使用不锈钢传送带,直接在1400mm的后端安装一个钢辊,前端安装一个管状电机就可以了。传送带的内辊直径有40mm就足够了。管状电机的功率有40-60W足够了。要知道我们常见的商店宾馆的对开自动门的电机功率才70-120W。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功率也就是500W左右。可以带上两个人每分钟行驶200-300米。6kg的洗衣机滚筒直径460mm,装水深度300mm,算下来水重48kg,电动机只有400W。我的体会是当你在准备设计时,一定要想到各行各业肯定会有可以参照的素材,要动脑筋联想、

楼主:
黄包车,网友,好久不见
精彩
在这之前我对功率和速度没什么具体的概念

网友:
为革命事业疯斗!!

用链传动省心多了,不要装紧

网友(2008-07-05):
放几张总装配图

让大家参考一下

B650 40度皮带机.dwg

[1] B650 40度皮带

DSJ可伸缩皮带输送机.dwg

2] DSJ可伸缩皮带输

DTL带式输送机.dwg

3] DTL带式输送

NBH450H-00总图.dwg

4] NBH450H-00

TD75系列皮带运输机.dwg

TD75系列

绳架皮带运输机装配图.dwg

[6] 绳架皮带运输机

网友:
0.5KW  足够了   我选过很多电机了  0.37都差不多了
要用链了啊   兄弟 要不回出现爬行

网友:
要不就同不带也行

网友(2011-06-06):
还是不清楚..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速度没定(想0.8m/min), ???
这是啥速度??我们公司随行夹具(总重20KG)传输线速度也有10-12米/分钟
而且传输线这东西有专门厂家做,一般我们都是买

网友:
大皮带轮直径118,连接输送带主动轮(直径160)上;什么意思   看不明白

网友:
最近算了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工作机所需的功率
≈0.23kw
电动机所需的功率为
≈0.3kw
式中
皮带传动的效率为83%
滚动轴承效率为98%
减速电机效率为94%

电机的额定功率为

   =0.39kw
根据JB/T6447-1992,所以选用YCJ71~801-4减速电机

皮带传动的传动比
传动比 ≈3.56
式中
为减速电机的输出转速
为主轴传动皮带轮的输出转速
参数计算
减速电机的输出功率  0.5x0.94=0.47kw
主轴皮带轮的输出功率 ≈0.4kw
减速电机输出的转矩为 =20.9Nm
主轴皮带轮的输出转矩为 =63.7 Nm
V带传动计算
根据GB/T11544-1997选取V带类型为轻型普通V带,工况系数为  1.2
功率 =0.48kw
根据GB/T10412-2002选取小带轮直径为 =112mm
大带轮的直径 ≈400mm
求V带长度
=256
初定中心距  =1000mm
带长 =2824.576
根据GB/T13575.2-1992取基准值 =2800mm
实际轴间距 =958mm
小轮带包角
=160°>120°
求带根数
带速 ≈1.26m/s
带跟数 ≈4
因为YCJ71~801-4减速电机的伸出轴长为60mm,直径为28mm,
故小带轮的直径应取28mm,毂长应小于60mm。.

网友:
公式不显示,上传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