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使用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7):
各位好!
小弟是个新手,有一些问题请教:
1.solidworks 装配图文件格式都蛮大的,一般以M来计,如果零部件很多,就更大了,如何减小文件大小?如果是需要mail的话,如很才能加快传送速度?
2.绘制的3D图,有时候会有"破面“,如何修复?
3.在绘制螺纹尤其是内螺纹的时候,扫描的轮廓是按国标规定的牙型来绘制的,可是切除的时候总是出错,请大侠们传授一下经验;
4.还是装配图,我在copy给人的时候如果直接以.sldasm格式的话,必须将零部件拷入,现在我是转成.easm格式,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到哪里找到 仿真/运动模拟 的基本培训教材
  谢谢!

网友:
归结起来给你解答
你可以试试eDrawing软件,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不是很大.

直接拷给别人的话,你可以生成分离的工程图

仿真/模拟 的书目前好像比较少.
不过也很简单,只要你定义好驱动   方向   等一些参数,自动就生成了运动.

如果需要仿真分析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请问用solidworks中哪个插件/软件

请问:是SolidWorks Animator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SW的装配里面零件时可以轻化的:
第二个问题,每看明白!
第三个问题,可能是你的草图有问题,扫描的实体发生干涉;
第四个问题,必须连同零件图一起,没有更好的办法,(除非截割图片了事)
第五个,书店,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教程什么的,搜一搜就OK了,

网友:
学习下,大家多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