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容器测试,压力会不会集中?---请教

楼主(2008-02-27):
比如说,有个压力容器,设计的时候内部可以承受25公斤的压力,这个没有问题,
我现在要做测试,正好两个口,一个进一个出,调到25公斤的压力,这个肯定能行,对吧。

能不能把其中一个口给堵掉?光用一个口做试验?
就是说,选其中一个口,调到25公斤的压力,这样会不会对另外一个口有影响的?会不会25公斤的压力就集中在那个口上,这样是不是很危险的?

网友:
理论上如果堵上的那个口,在结构上没有应力集中的情况下,没问题。

楼主:
那个口原来是DN100 的,做压力测试时承受25公斤的压力,
现在由于结构变动有一个口加了闷盖,上面开孔直径25mm,但是那个闷盖的厚度才12mm,现在做测试,他们说要把这个25mm的口堵起来做测试,我怕会有危险.
这个方法啊可行?

网友:
压力容器如果需要变动,首先得经过审图这关的,不能自己随便改的。

楼主:
这个是,如果是两侧都通,那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知道把闷盖上开的25mm的小孔堵上后做测试,会不会压力集中在12mm的闷盖上的?我看25公斤,DN100的法兰厚度有24mm,12mm的闷盖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紧急更正!!!

我没有仔细验算,但是凭我们常用的同类产品,工作压力为0.3MPa的,钢板壁厚采用4mm。

楼主:
那这么说应该没有问题拉.谢谢!

象我所说的那种情况,把一端密封了再做测试,会不会压力集中在闷掉的地方的?如果压力值很大,会不会有危险性的?

网友:
非常紧急!!!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应该没有问题拉.谢谢!

象我所说的那种情况,把一端密封了再做测试,会不会压力集中在闷掉的地方的?如果压力值很大,会不会有危险性的?

我的意思是有问题!!!
请看“紧急更正”

楼主:
,我的是2.5MPa的呢,那是有危险的.
要让他们拆了.

还有个问题,压力容器做测试时,每个地方压力都是一样的吗?把一端密封了再做测试,会不会压力就集中在闷掉的地方的?我总觉得在闷掉的地方压力值会很大.啊是的?

网友:
理论上压力是平均分布的,只是当容器的制作上有应力集中点除外,所以设计者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你了,憨老马.

网友:
压力才2.5MPa,怎么会有问题呢?12mm厚的板完全能承受得住这个压力,法兰的设计厚度不仅与压力有关,还与螺栓预紧力有关

网友(2008-08-03):
直径100,厚12mm,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2008-09-18):
没有问题的,当然还要看闷盖连接是否可靠/
为什么这么说?你自己简单计算一下:
1,根据PASK原理容器内的各处压力相同,那么就是说你闷盖处的受力为
25Kgf/mm2对吧
2.那么闷盖面积为3.14X(25.4x25.4/4)=506 mm2
3.受力F=1项X2项=25X506X9.8=124000N
4.查一下M25X2.0(螺距)的螺栓承受力就可以了
你认为的12mm板厚是否安全的问题不存在危险问题,具体你查一下防爆数据,
打个比方,如果开个孔为5mm,那么同样25Kgf的力2mm厚就足够了(当然需要焊接连接)

网友(2008-11-13):
楼上的有错误,所谓25公斤是指25kg/cm2
3.14×2.54×2.54/4=5.06cm2
受力仅为250×5.06=1265N
12mm的板厚没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更正一下:
25Kgf/cm2
那么闷盖面积为3.14X(2.54x2.54/4)=5.06 cm2
受力F=1项X2项=25X5.06X9.8=1240N
所以12mm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