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王水来酸洗304不锈钢,王水的配比如何?---请教

楼主(2008-02-27):
我想用王水来酸洗304不锈钢,不知道可以吗?比例是HF:HNO3等于1:3吗?和浓度有关系吗?

网友:
王水是3盐1硝(体积比)

不知道你洗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要对王水再稀释的,不然你的不锈钢很快就没了……

楼主:
我们的产品要酸洗后抛光,现在我们用的HF:HNO3等于1:3进行酸洗的,但速度不快,不知道我们是比例有问题,还是浓度有问题,还是温度有问题.

网友:
我写了是3盐1硝(体积比)
你的比例明显颠倒了……&

网友:
楼主好象配成了逆王水,也叫勒福特(Lefort)王水,是三份硝酸与一份盐酸的混合物,可用来溶解氧化硫和黄铁矿

网友:
楼主配的不是逆王水,他用的是氢氟酸和硝酸来配的,用来酸洗不锈钢的常用配方,
对于304不锈钢可以参考附件中的奥氏体不锈钢酸洗配方,有好几个,可以试试哪个效果最好。
不必王水,太危险了,而且效果不一定好,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
我们的产品要酸洗后抛光

楼主:

请问你是什么产品?

我曾经在不锈钢公司主持退火酸洗工作。如果不是退火后的板材/卷材,我以为无需酸洗。如为去除表面油污等,仅需碱洗即可。HF很毒的,主要用于清除含Cr的氧化物。

我想你的产品应该是304加工件吧?!

楼主:
产品是304的冲压件,要处理成镜面.

网友:
王水对不锈钢的腐蚀相当严重,操作时也很危险,还是不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