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密封件的选择?

楼主(2008-02-27):
请问大侠,我设计一个内径70mm,行程50mm的油缸,系统压力3MPa,活塞密封选择哪种密封件好?请指教

网友:
用 O型圈就可以了。

网友:
采用O形圈应该可以,但最好用一个,多个会产生困油想象。对于油缸在实际中我还没见过在该处用O形密封的 ,具体耐用度怎样?楼主所用的缸工况如何?运行频率高吗?
海哥,您好!好久没看见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机械厂车床夹具上用,

网友:
我保守,建议采用常规的Y形密封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指导,请问Y形密封件能不能整体安装在活塞上?

网友:
可以,你按照样本去选。

网友:
用OE圈

用OE圈,国产的就好了

网友C:
我是新来的
但是我从事油缸设计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看你的工况用于夹具方面的应该是保压性能要求比较高
我看应该用Y圈比较好,建议用下华而卡的的密封件.该密封件材质比较软,有利安装.
承受的压力可以在0--16MPa.保压性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大家了!我想把活塞和活塞杠做成一体的,整体安装,不分体安装,查不到这样的密封圈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来的
但是我从事油缸设计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看你的工况用于夹具方面的应该是保压性能要求比较高
我看应该用Y圈比较好,建议用下华而卡的的密封件.该密封件材质比较软,有利安装.
承受的压力可以在0--1 ...

赞同。由于有保压要求,用Y型丁睛胶密封圈。你的设计对密封件的选用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补充一下,就是想把密封圈直接套到整体活塞上,看设计资料Y形圈的密封沟槽,Y形圈不能放上啊?

网友:
USH60-70-6

网友:
整体沟槽安装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设计资料沟槽边的直径比配合孔直径小1mm,难道还可以小?
感谢老师指导

网友:
60(0+0.2)-69(+-0.2)-7,富弹性橡胶体容易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
少走好多弯路啊

网友:
因为行程太短,容易引起刮油,缩短密封件使用时间,建议用SPGO

网友:
不用那么好的密封

压力只有3MPa
用O形圈即可,活塞上O圈两侧各加2mm厚的尼龙挡环即可。
杆密封处,在O形圈被压一侧加一2mm尼龙挡环即可。

网友:
用Y形圈,我现在做的油缸有类似的,活塞上用的Y形圈效果还可以

楼主:
回复 19,20# 的帖子

感谢各位的指导,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

网友:
行程很小,压力也很低,一道格莱圈就行了
如果启动压力不做要求,采用两个Y型圈也行,

网友:
选用O型圈即可

网友:
用O形圈即可,活塞上O圈两侧各加1.5mm厚的挡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