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外挂画锥齿轮,之后产生的不是实体,如何变成实体

楼主(2008-02-27):
如题: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人理吗?真心求教!

网友:
外挂的问题吧。

你在www.xunlei上搜索“网上UG最全面的外挂”即可,这个可能比较好用。
我本人是用UG2.0的gearwzard做齿轮,不过需要装版本2才可以。

楼主:
感谢,我老师也这么跟我说。
唉,我还是再去找NX2.0吧

网友:
IP:ftp.simwe.com
ID:simwedown@simwe.com
Pwd:2006simdown
port:21

GEARWIZARD有对2.0的。
UG NX2在www.xunlei.com上有,注意勾选bt或电驴找的快些。

网友:
我做的齿轮也是片体,最后只能将片体缝合成实体。很麻烦。
很想知道是否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最简单胡办法就是按5楼的来吧。

网友(2008-06-02):
片体缝合

片体缝合后可以变成实体的,先变一个元(齿)或者半个齿,把所有的要素全表达完后,再旋转成一个整体就方便得多了。

网友:
有比较全的外挂 可以直接生成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