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le ball gauge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2-27):
double ball gauge谁翻译一下,不是我不知道单词的意思。我怎么出来没听说过有这种量具,谁介绍一下

网友:
是不是美国标准的球棒啊!就是两球在两端,没有绝对长度,通过测量N个位置,计算分析整个的偏差来考量机器的精度!

网友:
一般的球棒英文为BALL BAR,与doulbe ball gauge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网友:
好像有见过,具体记不清楚了,会不是是球形矩阵?用于校验整个面的精度的,(一般用直线量块)

楼上的double拼错了

网友:
欧,对不起。球形矩阵叫球板,也是检验三座标的精度,德国和欧洲比较爱用这类东西。

网友:
球板是很好用的东西,对于机器的 精度定期检定非常好,同样对于机器的要求也很厉害,你想整个球板是由25个球构成,测量完后要计算两两的距离,球板我所见得是400X400的大小!真的不是一般的机器能过的!我见过在蔡司的机器上能过,而在HEXGON的机器上却怎么都过不去!不信你们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是不是CMM作B89标准验证时的标准量规:一根棒,两端两个球。

网友:
另外,B89这个标准是已经淘汰的美国三坐标标准,现在连美国人也很少用了。德国人以前用VDI/VDE标准验证三坐标,现在也很少用了。现在大家都用ISO10360了。它的工具包括:5台阶步距归,标准球,标准转台等。

网友:
可参考下这个图片

网友:
还有这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