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形位误差,滤波器频率如何选择?

楼主(2008-02-27):
我在检测形位误差时遇到选择滤波器频率的问题,哪位大侠知道怎么选择,选择的依据是什么?麻烦告诉一声,先谢谢啦!我们圆柱度仪滤波器频率可选择类别为:15upr、50upr、150upr、500upr、15-150upr、15-500upr、50-500upr

楼主:
昨晚我查了一下资料如下:
低通濾波器:
低通濾波器容許低頻信號通過, 但減弱(或減少)頻率高於截止頻率的信號的通過。對於不同濾波器而言,每個頻率的信號的減弱程度不同。當使用在音頻應用時,它有時被稱為高頻剪切濾波器, 或高音消除濾波器。
高通濾波器則相反, 而帶通濾波器則是高通濾波器同低通濾波器的組合.
鉴于以上解释,我认为选择频率范围最大的带通滤波器15-500upr比较合适,可老外给我们的检测报告中显示他们选择的是50upr,哪位高手知道哪个选择更合适呢?

网友:
问:常看到很多测量中使用高斯滤波,选参数时,有15UPR 50UPR。请教UPR是什么含义。50UPR是指滤波后只留50个波峰波谷吗?
   高斯滤波中的UPR含义是什么?

答:每个圆周多少个波动的意思,undulation per revolution.
   50UPR即是滤波后只留下50个波。

三丰量具

楼主:
所答非所问嘛!

网友:
选择频率范围最大的带通滤波器15-500upr
只是你把选择权交给了设备,

至于他为什么不选择500而选择50我就不清楚了,估计是和圆的精度有关吧,他认为处理到这个阶段就可以了,没必要继续处理下去

网友:
三楼回答是我随手转的帖子

楼主:
这么说我们选择15-500upr是正确的了!

网友:
个人认为以设计单位和客户为准

也不能说你选择的对也不能说你选择的错,
如果你真想选的话,还是选50-500的好,这样不管设备如何处理,你的要求都比老外高

网友:
呵呵呵,本以为是计量室的东西,我是做在线测量的对这些不太懂就没敢发言。从两位的交流来看其实你们是在讨论圆度仪测量圆度时的滤波器选择问题,lyf提到的老外选择50,肯定和那个零件的加工方法、表面粗糙度、波纹度、直径等相关参数确定的,而直径是最关键的因素。相信你换一个和那个零件直径相差比较大的老外就不会还用50了,除非他们也不是很清楚稀里糊涂沿用下来。
“个人认为以设计单位和客户为准”是一种可以不承担责任的办法,高精度的零件测量的时候还是要有依据的选择。国家计量院长度室的王主任来社区幌了一下再也没回来,他们的选择应该有一定的权威性。

网友:
"国家计量院长度室的王主任来社区幌了一下再也没回来,他们的选择应该有一定的权威性。"

不知道这些人一般去什么网站?什么时候能让这些牛人指点一二.

或者他们知道国外有什么好的相关论坛,目前本人在搜国外大学的bbs,效果不怎么的

附件:个人认为社区是一般,讨论的不够深入,但好像国内总体都是这个样子,来这个社区是矮个子里面挑将军
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应该和轴承与圆度仪设计相关的人讨论, 难啊!还是人气问题

网友:
偶现在获取信息手段
第一设备说明书
第二社会公开出版书籍
第三网上论坛
第四万方书籍库

有些东西毕竟我们不是搞设计的,很难找到相关资料

楼主:
我认为不能以“设计单位和客户”的为准,应该以最终的结果接近真实值的选择为准。老外的就不一定就正确。我用的仪器是三丰的,说明书中只说明了校准标准球时选择50upr,是否滤波器的选择和被测件的加工精度有关?

网友:
还有尺寸的影响吧? 然后是加工方法和精度等。直径100和直径5一比较显然差别较大。标准球的直径是多少?

楼主:
标准球是用来校准圆度的,也没标直径,应该与直径没关系。

楼主:
还有,标准棒是用来校准直线度的,与它的直径也没关系。我认为与加工方法也没多大的关系,不可能检测工件前还要了解工件的加工工艺。只与工件本身的表面粗糙度和被测要素的精度有关。

网友:
呵呵呵,不是具体的直径,是尺寸段。标准球的加工方法和我们测量的零件不一样,圆度精度也不一样,对滤波器的选择没有可比性。同样是磨削的外圆,同样的表面粗糙度,两个尺寸相差较大的零件肯定要选择不同的滤波

楼主:
那具体按什么原则选择呢?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主要和精度有关或者与毛齿有关或者说边界的敏感度有关

在选择这个参数的同时还有一个百分比的数参数,他们两个应该结合起来一起看

我也用三丰的.试验发现测量工件后而且你选择滤波的数字越小,你计算出来的圆度值就越小

"我认为不能以“设计单位和客户”的为准,应该以最终的结果接近真实值的选择为准。老外的就不一定就正确。"

说的很对,但是在没有证据标明你更正确前,和客户保持一致是最实用的一种方式,
至于客户是不是老外没关系

如有可能向客户讨教下更好

楼主:
说的是!我在圆柱度仪上检测了一个工件的同轴度,选用不同的滤波频率结果如下(基本和楼上说的一致):

15upr                6um

50upr                6um

 150upr               7um

 500upr               9um

15-150upr            3um

 15-500upr            5um

 50-500upr            6um

网友:
本人谈一点对这个问题的个人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数据处理问题,相当于测量的后处理。这有点类似于建模和生成数控代码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测量一个表面后,会获得一个波形,这是一个合成的波形,包含尺寸和形位公差成分,表面波纹度成份,表面粗糙度成份。这3者的波形频率一次增大。我们实际测量到的被测表面的波形是上述若干个不同频率的波形的合成波形。不同的评价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波形,从数学上讲,就是要对合成波形求逆,获得不同频率的波形。使用高通、低通、带通滤波器,滤去某些频段的波而保留某些频段的波,就是一种实现手段。

以楼上讲到要评价圆度为例,这是形状误差,这就需要将表面波纹度成份,表面粗糙度成份去除。所以就用一个低通滤波器,将高频的表面波纹度成份,表面粗糙度成份滤去,只剩下低频成份,然后求出最高点和最低点的距离就是圆度。以楼上的50upr和500upr为例,在500upr时,保留的高频成份居多,整个波的波峰和波谷的距离相应就会变大(概率变大),从而500upr时的圆度变大。

这种情况在CMM,圆度仪等扫描测量时的数据处理时(数学上有时称为海量数据处理)经常用到。

在冷加工中,选取滤波参数(upr数值)一般根据加工方式,因为加工方式决定了表面质量,进而从根本上影响滤波参数选择。

楼主:
各位大侠:我又找到一份GB7235-87的标准,可能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不敢独享.

网友:
如果谁能解释下这个就更好了2CR 50, 2CR 75 ,2CRPC 50,2CRPC 75

根据什么?

网友(2011-06-26):
回复 网友A:

我是最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思考,非常赞同你的观点,经过你们的讨论,我的思路理顺了蛮多,呵呵,你们三年前的讨论被我挖了出来,恍如隔世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也做过这种尝试,不同滤波选项得到不同测量结论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