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泡沫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8-02-27):
那位老师能介绍一下eps泡沫的加工

网友:
EPS是ps的一种,即可发性聚苯乙烯,它是将普通聚苯乙烯(GPPS)珠粒在加温,加压的条件下,加入低沸点的物理发泡剂,使之溶胀就成为可发性PS珠粒。EPS加工方法有蒸汽模塑法,挤出、注塑等加工泡沫塑料制品。主要原理就是加热EPS到100度左右,使其发泡膨胀,然后模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