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型中心钻?

楼主(2008-02-27):
不知是否有C型中心钻? 我问了几个朋友,都说根本没听过,有些说是非标的。

一般你们怎么处理?
比如C16/25.3  螺纹深20(图纸尺寸)

是不是只用保证120度的圆是25.3 和螺纹深度? 其他尺寸随意? 还是有什么固定的算法?

小弟西安的,谢谢大家

网友:
没有C行中心钻,只有C中心孔,用B形中心钻加工完成后,打孔过丝,完毕

网友:
目前为止好象还没有C型中心钻。欢迎大侠到地区联盟陕西版交流。

网友:
听说过,
主要用于某些需带螺纹的电机轴上.
曾叫采购部门采购过但采购不到.
在现实的加工中采用打中心孔加工好轴后再钻螺纹了事.
如螺纹为M12就在图纸上标为C12/13之类,
不知楼主是否也是此现象?

楼主:
回楼上的,是这样的。

开始不了解C12 C14的意思,后来查了字典后才发现这个其实就是带了螺纹的类似B型中心孔的东东

不过貌似你们说的用B型中心孔打完孔后在拱丝。这样貌似 120度和60度的深度尺寸和字典上查出来不一样
而且加工时候次次同一种的C型中心孔,部分尺寸差别很大,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寸吗??
莫非真的是B型钻定型,然后在用钻头丝锥等工具保证其他尺寸?

网友:
60°中心孔有A型,B型C型和R型四种。最常用的是B型。C型中心孔就像楼主所说用B型中心钻和钻头钻孔后再攻丝即可。120°是起保护作用的,尺寸要求应该不严格。

楼主:
问题是, 如果是C24。。。 有那么大的B型中心孔吗?

网友:
尺寸较大的不是用B形中心钻做,而是采用60度,120度划钻做锥面,并钻攻螺纹。

楼主:
恩,考虑到用差不多尺寸的钻头做一个

网友:
自己用锋钢直接做个得了,
先在普车上车好外型,
再线切割一下就OK了

网友:
唉~~~~~~~~~基础啊,你降临人间啊吧,阿门

网友(2008-04-25):
有C型中心钻

我是成都的生产和销售人员,我们就有C型中心钻,从1-6.3都有的,更大的也可以做。加长的也可以做。C型目前还没有国家标准,C型的保护中心孔的效果比B型的要好。
提供A型中心钻, B型中心钻,
C型中心钻, R型中心钻
加长A型中心钻,加长B型中心钻,
加长C型中心钻,加长R型中心钻
规格:1,1.5,1.6,2,2.5, 3, 3.15,
      4,  5,  6.3
还提供其他尺寸的中心钻

网友:
中心孔就是一个可重复定位的元件,没有中心钻,可是有尺寸呀!
你的孔那么大,完全可以靠机加工完成:钻、车60度锥度、镗孔螺纹底孔、镗120度护锥、攻螺纹。
当然,量大就要考虑C型“中心钻”了!

网友:
什么中心钻都能定做,不过还是建议用B型。

网友:
昨天忘把电话写上了

我是成都的生产和销售人员,我们就有C型中心钻,从1-6.3都有的,更大的也可以做。加长的也可以做。C型目前还没有国家标准,C型的保护中心孔的效果比B型的要好。
提供A型中心钻, B型中心钻,
C型中心钻, R型中心钻
加长A型中心钻,加长B型中心钻,
加长C型中心钻,加长R型中心钻
规格:1,1.5,1.6,2,2.5, 3, 3.15,
      4,  5,  6.3
还提供其他尺寸的中心钻
我的电话是028-89530619,66613119,68116252,有要中心钻的客户联系我

网友:
我有c型中心钻

提供A型中心钻, B型中心钻,
C型中心钻, R型中心钻
加长A型中心钻,加长B型中心钻,
加长C型中心钻,加长R型中心钻
规格:1,1.5,1.6,2,2.5,
3, 3.15,4,  5,  6.3
还提供其他尺寸的中心钻
我的电话是028-89530619,80905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