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密封圈和密封圈槽的选配及应用

楼主(2008-02-27):
大家参考下,多源于实践。

网友:
由于许多时候一些配件自己无法控制,只能用配的办法,一般我的原则是O圈要超出接合面或有一定的“抱轴度”

网友(2010-06-17):
感谢搂主提供资料,存档备用。

网友:
不错 刚好用到  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有用!!!!看看先

网友:
不知道有用没有,先看看再说

网友(2010-09-03):
顶 。。谢谢 楼主。  不知有没有用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赞同这个观点,暴走是有一点儿的 因为有的时候装上去 会脱落 并且还有有一定的压缩量20~30%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