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面不懂的,有图,帮忙看看

楼主(2008-02-27):
看不懂图片上面的内容,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工件直径对应的主轴转速表。老式车床上有,可供参考。

网友:
问老车工,
以前俺懂的,
现在忘了

网友:
上边是工件直径,右边是主轴转数,斜线是对应的切削速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是这么回事。

网友:
上边是工件直径,斜线是对应的切削速度,根据此两信息选右边是主轴转数。我是做设计的,对车床认识多,操作少

网友:
7楼说法

正确

网友:
那根红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11-17):
可能是转速不能超过这个红线对应的值吧!

网友:
基本的切屑三要素,机床上常见,知道操作工的铭牌。

网友:
车床上的,你看她的单位就知道表示什么的啦。

网友:
主要是方便你查切削速度,也就是线速度

网友A:
工件直径,右边是主轴转数,斜线是对应的切削速度,老的沈阳产CA6140有,新的就没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直径,右边是主轴转数,斜线是对应的切削速度,老的沈阳产CA6140有,新的就没有了 。

还是看不懂  可以随便连么?   我是初学者....
 为什么相同的转速和切削速度连起来都是320...??

网友:
意思是,100直径的棒料在转速为320的情况下线速度是100米/分

网友:
表你可以拿来做为参考,你用的机床也许就是沈阳的CA6140九几年生产的床子,转速的选用在知道产品外径的情况下,线速度是100米/分,你可以做个计算,在选用接近你机床上有的转速,450,560,710,90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