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测量的误差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7):
用标准件校对两台经过校对的仪表,测量六个工件,和另外一个标准件,标准件的再现性误差远远小于工件的再现性误差

用一个工件校对两台经过校对的仪表,测量五个工件,两个标准件。标准件的再现性误差远远大于工件的再现性误差

请大家说说原因是什么?

网友:
你的描述似乎有些问题。第一,两台仪表是否指的是两台独立的带表或者其他指示器的测量装置?第二 ,用标准件校对两台经过校对的仪表,标准件的实际值使用的是本身刻的数字吗?你所说的再现性是否仅仅指两套不同仪器测量同一零件的差值而和实际真值得偏离没有关系?第三,用一个工件校对两台经过校对的仪表,那么用于校对的工件的真值是怎么约定的呢?

网友:
最好再说清楚一点,用的是什么测量仪表,检验什么尺寸。标准件具体是什么?这些也非常重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扬天测量大侠”你好:
1 )两台仪表是两台独立的仪表
2)采用的是比较测量,与真值无关,再现性误差是指,同一个人,同一个标准件校对,同一个被测件,得出的两台仪表测量同一个工件的同一项点的尺寸时所产生的误差。
因此用工件做标准件时,只是做一个标定点,从而进行比较测量,与真值无关

“feifei2003”大侠你好:
仪表的图像,工件及标准件的图像我会发上来,一个是机械式仪表,一个是电动量仪,测量圆锥滚子轴承内环内径尺寸。标准件是外购的环规

数据详情请看我在一楼发的附件

谢谢!!

楼主:
仪表及 标准件,工件的图像

仪表及 标准件,工件的图像,请看一下

网友:
给你总结一下:(附件里面的)
用标准件校对两台仪表,标准件对上,工件对不上。
用工件校对两台仪表,标准间对不上,工件可以对上。
很简单,标准件和工件之间有误差。

楼主:
仪表及标准件,工件的图像

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两台之间的系统偏差,初步判断是两台仪表测量点位置以及定位点位置不太一致(主要是高低方向不一致),加上零件本身有形状误差,本次检测的同一批零件形状误差 趋势接近。不一定正确,我想你给的数值是否有正负符号?即两组数据都是绝对值还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标准件和零件的数值变化的量趋势接近,都是第二台数值比第一台大,即表示第二台测量的直径都比第一台大,我怀疑方向是否一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证实第一点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网友:
同义扬天大虾的意见。主要是由于两台仪表测量点的位置高低不一致引起的。不知道你装卡时是大端向上,还是小端在上。如果小端在上面,仪表2读数大,则仪表2偏低。但反过来,用工件校准的话,则仪表2的读数应该偏小。这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同时你也可以做个实验,以工件坐参考,大头向上和小头向上分别测量校准仪表,然后看看测量环规的测量值之差是否正方向异号就知道是否由侧头高低位置不同引入的测量误差。如果是因为高度引起的话,用测量的差值X工件的锥度就可以得出高度差了。 如果直径测量的偏差为0.007mm, 假设锥度为1:16,则测头高低差为0.007X16=0.102mm。

网友:
在补充一句,上面所说的是内孔为圆锥。如果为圆柱,上述解释就不对了。

楼主:
那会是哪些问题产生这样的误差?

1) 锥度
2)垂直差
3)基准面表面光洁度
3)被侧面表面光洁度
4)工件或标准件的椭圆

经过测量,标准件的锥度比工件的锥度小两微米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用另外一台经过校对的仪表与前面的那台机械表测量,用环规对表,得到的工件的再现性误差和标准件的再现性误差都很小?

非常奇怪,要是标准件有问题,应该都对不上啊?

网友:
测点高度不对应和仪表测力不同会引起误差。
还有调整仪表的时候,除了180度两个测脚外的另一个90测脚,如果安装不正确,也会有误差造成的。
再有,把测脚的圆球合金都换成新的,原理楼主应该知道吧。
顺便问一句,楼主是做轴承的吗?

楼主:
仪表的侧头高度一致,都校对过了

feifei2003大侠:

我们的轴承内环内径是圆柱形孔,锥度公差要求10微米

但工件和标准件的锥度差为3微米

网友:
测头高度一致的话问题很难判断了。单从锥度影响来判断和附表中所列数据有矛盾的地方。从表中列出的数据看两台的测量值都不应该正常使用,而是需要加一个补偿,具体补偿数值为用更高精度方法测量的零件直径与该台设备检测的直径差值(前提是线性没问题,从已有的数据看两台的线性比较一致),即每次读数的时候都要在显示值得结果上再加一个数值作为正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
估计是标准件与被测工件之间的除尺寸以外的差异造成的,比如表面粗糙度、形状位置度等。和检测位置、测头磨损量及测量系统的误差关系都不是太大。请查找标准件与被测工件之间的差异。另外我认为有时候用专门购买的标准件还没用一个被测工件标定后作为标准件用的效果好,因为你用的测量方式是比较测量,标准件与被测工件的状态应尽量一致,这样才能尽量减少类似你所遇到的烦恼。呵呵!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楼主:
"LYF"大侠说的有道理,但是还是有些现象难以解释。

我把我的实验及自己分析的过程写下来,大家请多指教

呵呵,太大了,发不出来,我还是用附件方式贴上来吧,大家麻烦打开看看

回复“凡人一个”大侠,我是做轴承的,是07届应届毕业生

网友:
从你们的测量点半径来看表面粗糙度影响可以去掉, 其他慢慢分析,太乱了,眼都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也有些晕,因为这个越找原因越复杂,绕来绕去,相互纠缠着,很奇怪,很有趣的问题,呵呵

网友:
呵呵!越是困惑、迷惑、困难、彷徨的时候,也越是离成功、真理越近的时候!大侠们,努力吧......
我们前年就遇到与楼主相类似的问题,我们当时设计了一种专用的量具,并且订制了标准件,可检测结果就是对不上,误差10um左右,最后没辙就是按我上面说的方法自制了一个标准件,没想到很好用。呵呵!有时候不必追求过程的细节,结果好就行了呗!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