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840D中G500是基本零偏吗?

楼主(2008-02-27):
西门子840D中G500是基本零偏吗?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和FANUC G50
华中 G92一样哦

楼主:
关于G500

我觉得G500是一个特殊的座标系

楼主:
它象G54一样恒定存在,但在机床可设置零点便置界面中找不到它,只有G54至G57,或者还有G505及其他,编程改变G500零点,基础座标系中数值无任何改变,在下实在不知这个G500到底是什么FRAME,恳请各位通家指点一二.

网友:
大家好!请问G80编程怎么编?

楼主:
你是说CYCLE80吗?

网友:
是基本零偏   是机床坐标系的偏置  加工用不上  不要输入值   很不好调

网友(2008-04-16):
机床坐标。。。曾经改过。。。

网友(2008-05-28):
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A:
首先,G500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对应着框架变量,可以对框架变量进行赋值,存在SRAM中;
其次,基本框架分为若干种类(具体请参考相关资料),所有种类的综合构成了整体基本框架;
最后,编程G500时,其它可设定框架无效(就象编程G54时G55无效一个道理);同时,它还激活整体基本框架。
以上我的理解,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G500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对应着框架变量,可以对框架变量进行赋值,存在SRAM中;
其次,基本框架分为若干种类(具体请参考相关资料),所有种类的综合构成了整体基本框架;
最后,编程G500时,其它可设定框 ...
大侠说的还是太简略,能不能再详细一些?

网友(2008-07-28):
对刀时候要特别注意 一般用G54-G57就可以了 对G500的话机床参数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