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型材精整处理方式---讨论

楼主(2008-02-27):
目前,中型材精整处理上,工艺设备制定选择都比较困难,如果大家有经验,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
你先说个Topic吧,QQ我不会。

楼主:
比如:目前型材后道的打包问题,象矿工钢、槽钢、轨道、U型钢等矫直后如何打包?

网友:
矫直, 剪切, 码垛, 打包, 挂标签, 送入库房, 有全套的机械设备.

网友:
矿工钢、槽钢、轨道、U型钢等矫直后如何打包?
你说的矿工钢、槽钢、轨道、U型钢,是中型型材范围的吧.
矫直后得锯切吧,因为一般中型型材是长尺上冷床的,剪切也行。一般是锯定尺或剪定尺,因为中型型材一般是定尺交货的。
然后得码垛,码垛主要根据你交货的状态,一捆多少砘,其实应该取决于车皮。
然后就是你说的打包,打包多种,有人工的,向山东X厂,一帮民工用铁丝绑绑,散垛很厉害。有手动的,借助手动打捆机打捆,手动打捆机到处都是。还有自动打捆机,桑德斯的最好,还有个老美的什么的,我记不清了,钢带和刀片很重要。

网友:
一般是长尺矫直后进行锯切,锯前、后要加压板,否则易产生毛刺或切口偏斜。最好定尺与非定尺线要分开,切头挡板的位置和压板不能发生干扰,还要考虑切头脱落顺畅,废料易吊出。切尾最好放在非定尺线,这样效率更高一些。锯后的定尺机要选择耐冲击的,如果生产允许辊道速度可设置低些。
对称钢材可用机械化堆垛装置,正反交错码垛,通化钢铁公司使用效果不错(是国产的),堆垛后辊道将钢材横移至打捆机的位置进行打捆(根据需要配置三至四台打捆机同时打捆)。
非对称型材可能要用人工进行堆垛然后打捆了,但要考虑一些机械推板、滑板之类的减轻体力的装置。

网友:
好久没见到一夕大侠了,忙否?

网友:
酒仙你好,拜读过你的不少大作,佩服!现在虽忙,有机会我还是会回来看看,孩子该两岁了吧?正是好玩的时候!

网友(2008-03-30):
现在的型钢生产线的精整线都设计了相应的矫直机、编组台架、定尺机、锯剪机、检查台架、码垛机、称重机、打捆机等。相当完善!

楼主(2008-05-23):
1、完善的型钢生产线往往品种比较单一,才可以实现,而且投资高,除了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普通的都没有定型机械化产品;
2、矫直分热矫与冷矫;热矫可以完成长尺矫直,但产品规格有跨度的时候矫直速度与轧制速度匹配难度很大,矫直速度跟不上轧制速度;冷矫需要锯切后矫直,但是轧件离开轧线后弯曲比较大,收集与进矫直机的分钢难度大,不管是对称钢材与非对称钢材都有这个问题;
3、通化的机械化堆垛装置没见过,谢谢一夕的提醒,我们去了解一下;
4、非对称型材目前才是正真的高附加值中型材,人工堆垛与打捆目前遇到的就是依靠大量的体力劳动完成,不仅安全上有问题,而且收集打捆都非常不可靠,所以处理非常困难;

楼主:
工艺上目前想一条生产线完成多品种、大跨度的中型材生产,在精整线上发现的问题很多,矫直能力与轧制速度匹配、冷床选择、中间过程完成的收集与分钢,矫后非对称型材堆垛然、打捆,都是问题,谢谢!!

网友:
你还可以到鞍钢的中型厂去看看,它的冷床和上床机构还是不错的,冷床是从轧制线跨越到精整线,用了近40米的大跨度梁,采用长尺矫直,矫直机好像是变频调速以适应不同的生产速度,另外也可以横移,两台矫直机交替工作。堆垛打捆有一两条是引进的,一条是自制的,自制线上的设备还有挤压功能可起到部分矫直功能。
    关于矫直温度,矫前的温度最好不要超过150度,否则矫后又会发生变形,最好采用长尺矫直,因为每根型材头尾都有矫直盲区,对于长材可以将矫直盲区切掉,而短型材这么处理就太浪费了,不处理又难以满足用户要求。
    冷却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冷却不均匀容易造成弯曲,给进入矫直机造成极大影响,特别是不对称的型材,更是难以处理,不知国内有哪家处理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