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难题---请教

楼主(2008-02-27):
我们公司经常加工啤板钉,M3到M8的都有,一般是铁料,后面要热处理(渗碳或碳氮共渗)和电镀(无电沉镍5~8UM),由于后处理对螺纹有影响,老是会牙不良。
请教高手,这一系列螺纹钻孔底孔径及攻牙处理上需怎么定?
有无这方面系统的资料? 万分感激!!

网友:
电镀应该影响不大,主要还是热处理时的氧化造成的吧?试试盐浴加热不知行不行?

网友:
把螺钉中径减小0.02mm到0.024mm,然后再电镀试试,因为螺钉电镀后中径增加了。

网友:
楼上的,人家说的是螺孔啊!我们单位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在热处理后再回丝。但我们这儿的零件硬度不太高,一般在HRC35左右。

楼主:
主要是热处理不良啦,我们也是返牙呢,
  不知道有没有大虾知道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2008-05-15):
可採用加大精度的絲錐試試,通常每大一级精度,中径增加0.015mm至0.02mm,按自己需求而選擇。

网友:
好像有防渗碳的涂料吧,涂在螺纹上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选用G7  G8 G8B精度丝攻!!!

不过,现在好多滚牙,攻牙的,材料有铁的,铜的,钢的,铝的,
它们的滚牙前直径和攻牙前底孔径该定多少呢?

我现在已经试验出好几款了,可牙规格那么多!~~~

有没有大侠有这方面资料的啊,麻烦发我以份,my1985sun@yahoo.com.cn
不甚感激!!

网友:
這些資料希望对你有幫助。

网友:
请问各位大虾铝材料L12的罗纹在阳极氧化后尺寸会变吗??

请问各位大虾铝材料L12的罗纹在阳极氧化后尺寸会变吗??我是位做铝的新手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我这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2016-03-04):
你好:
     我是在贴吧里看到你的帖子的,针对你的问题,可能是出现在你选用丝锥的精度上,一般后期要处理的材料,你告诉我后期电镀的厚度,我能给你算出来你应该用什么精度的丝锥,这中间也涉及工厂之间的协调,比如你后期电镀的厚度是否均匀和达到你的要求,攻牙前底孔直径我在附件里提供给你图片,目前你所需要的资料没有系统的编辑,涉及种类太多,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交流,
------------------
 威琰机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闵行区漕宝路1555弄7区3号1102室
销售部  周祥 先生
电话:021-63810596;53550406
传真:021-63803605    PC:201101
手机:18321404052 QQ:2880821726

网友:
我们公司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也都是重新回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