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龙仿真软件中如何使用华中数控车床---请教

楼主(2008-02-28):
第1步是选择车床,第2步是松开急停,第3步是回零,第4步是定义毛坯,第5步是安装毛坯,第6步选择刀具,第7步是对刀,可是对刀该怎样对呢对完刀之后的步骤又是什么呢?我好着急。谢谢。

网友:
对刀:试切法 车外圆  测量 在主菜单点击MDI  点击刀偏表 移动到试切直径 回车 输入测量数据  回车  OK      Z轴同上
对完刀后编程
加工

网友:
最关键的是导入程序,呵呵很多人不知道,它和其他系统不一样
麻烦了点,其他的操作方法和FUNAC几乎一样哦
先建文件夹,后进入文件,文件和文件夹分开

网友:
说明书哪里去了
那上边很详细的

网友(2008-08-16):
对刀

第1步是选择车床,第2步是松开急停,第3步是回零,第4步是定义毛坯,第5步是安装毛坯,第6步选择刀具,第7步是对刀,可是,我想加工孔类零件咋对内圆车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