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人字齿轮的加工方法

楼主(2008-02-28):
现要加工一个人字齿轮,不知道怎么个加工法,请各位高手不惜赐教!

网友:
在齿轮版块专栏里有此讨沦
在顶上有搜索功能,输入人字齿轮,看看

网友:
滚齿
加工成两边突起、中间凹的齿胚形状

网友:
不带控刀槽的用指型刀架、单齿分度,在差动有自动反向机构的滚齿机上加工。

网友(2008-05-20):
有没有齿圈的CAD制图的方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