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L是什么文件,cad 文件无效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2-28):
DWL是什么文件,cad 文件无效是怎么回事啊,我的用的是AutoCAD2004,上次打开文件还是好好的,可是今天打开就出现图形文件无效.哪位大侠能否帮我解决一下.而且出现了一个DWL后缀的文件,好奇怪啊

网友:
.dwl 文件是 AutoCAD 在打开 .dwg 文件时创建的一个锁定文件, 关闭 .dwg 文件时相应的 .dwl 会被自动删除. 如果没有删除的话, 再次打开 .dwg 文件会提示已经打开之类的, 这时可以将相应的 .dwl 删除再重新打开 .dwg 文件,你的图应该是本身出错了,和dwl文件没什么关系。

楼主:
谢谢阳光,我的 CAD图纸已经好几次出现这种情况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听你怎么一说应该是关闭图纸的时候出问题了,要不然DWL零时文件还在的,可是我的图纸真的没有办法再打开了么,半个月的心血在里面啊,诶....

网友(2012-03-30):
这么悲剧,我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