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钛和紫铜的焊接用什么方法?

楼主(2008-02-28):
请问纯钛和紫铜的焊接用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根据你要求来选择适当的焊接方法,钎焊、扩散焊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请问2楼,钎焊该选何种钎料?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银基钎料,如BAg72Cu,BAg25CuZn,第一种适用于真空钎焊用的,第二中由于Zn在真空状态下容易挥发,一般选用高频感应钎焊时选用的。

网友(2008-06-20):
可以看看这个钎料行不行,具体的介绍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2811281953/edit/

网友(2008-08-23):
回复 网友A:

谢谢5楼的博客

网友:
用摩擦焊接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