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矩形管如何加工?

楼主(2008-02-28):
各位高手,现在有图中的矩形管如何加工?
谢谢!

楼主:
急啊!谁能做给谁做工

网友:
你们公司在那里?  我们能做,以前给东芝医疗比这还难加工的也做出来了
我们在大连 ,量大么 ?

网友:
能说说采用什么方法加工?

楼主:
南通海安,电话:1381911193

网友:
我将楼主的图帖出来方便大家参考。

我认为途中50X50的方管是采用滚压成型机滚压成型并高频焊接的,需要专用设备完成。
比如常见的自行车的挡泥瓦、铁质自来水管等都是滚压成型的。

网友:
加工

可以用激光加工,我们厂做过,不过比较麻烦

楼主:
激光成本太高,最好选用模具加工,先冲后成型再焊接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这东西可以做

QQ42966152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用数冲,拼焊成型
如果要表面要求高的话,采用激光切割就可以!
我们生产过

网友(2008-04-04):
可以用激光加工,我司做过。一定要用方管吗。69171076*803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08-09-06):
要求不高的话,就数冲焊接成型。
" ^) n  s5 X5 F要求高就 激光加工 或 水切割加工。

网友:
同意樓主的意見,我公司前不久也做過類似的工件,先模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