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硬管与管接头之间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8-02-28):
请教高手:
液压硬管与管接头之间的焊接采用的焊接方式及工艺是怎么样的?实际工作中我们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有气孔,容易漏。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氩弧焊。

网友:
氩弧焊打底,电焊补强。

网友:
在国外多采用专用钢管储能焊机或高频焊机焊接。

我们做液压系统管路时采用直流焊机手工焊接。

网友:
氩弧焊打底,再用电焊焊接。对于一些特殊材料的管道,采用全氩弧焊。焊接完成后,采用超声波探伤,达到Ⅱ级要求。

网友:
气焊,有气孔是操作工水平问题

网友:
建议硬管使用冷拔管,就算使用普通电焊效果也不会太差。。。。

网友:
氩弧焊打底防止焊渣进入管道,再用电焊焊接。

网友(2008-03-29):
如果采用了电焊焊接;容易使管子氧化;一般是要求酸洗再油洗;否则要生绣的。

网友:
回答

如果采用了电焊焊接;容易使管子氧化;一般是要求酸洗再油洗;否则要生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