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内曲轴抱瓦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8-02-28):
请教各位大虾,有谁知道发动机内曲轴抱瓦的原因?就是一般人家常说的咬死。

网友:
曲轴抱瓦的原因:曲轴与轴瓦之间润滑不充分,造成曲轴与轴瓦之间的油膜的划破,消失使轴和瓦干摩擦.引起温度升高.在高温作用下轴瓦熔化和轴黏着在一起.这是发动机最恶劣的失效模式.
   引起曲轴和轴瓦间润滑不充分的原因有:1配合间隙小,润滑油流动阻力大远离油孔的位置得不到充分润滑.
                                    2配合间隙大,润滑油大部分从轴瓦与轴的侧端面轴向流使远离油孔的位置得不到充分润滑.
                                                                        3.润滑油牌号选择不当,粘性太大流动性太差使远离油孔的位置得不到充分润滑.(多发生在寒区冬季气温低季节冷启动的一瞬间).
                                                                        4,曲轴转速太高,不能形成油膜
                                    5.曲轴和轴瓦配合表面表面粗糙度太差,不能形成完好的油膜
                                    6,曲轴的径向负荷太大,超过设计的极限值,不能形成完好的油膜
                                    7.进油压力低或者没有进油压力.

        献丑了,请大家不要见笑啊

网友:
1楼说的不错,抱瓦基本就是那几种原因

网友:
如果楼主想要个详细的解决方案,不妨将你的发动机抱瓦前后使用情况及经过稍微详述一下
以便相关专家分析解决,谢谢!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的情况,那是因为装配的时候戴了线手套,而手套本身很脏(自己装样机作实验,很多操作都不规范)。不知楼主有无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到最后就是各打50大板。曲轴厂,轴瓦厂 ,主机厂三家平摊。具体谁全说不清楚是谁家的原因和责任。

网友:
如果是个案还好办,如果不是的话,下次配套厂家可能不这么好说话了。

网友(2009-02-17):
还有机油是否清洁,油压达到时要求没有?/

网友(2009-08-07):
1楼解释的不错,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9-11-02):
1楼解释的不错。

网友(2011-04-30):
1楼解释的不错,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08-20):
学习到了,以前客户曲轴抱死,老是说我司曲轴有问题原来原因好多,谢谢了

网友:
抱瓦和油质有很大关系啊1活是长高温1也会引起的

网友(2011-09-29):
基本就是油质的问题多点。长时间高温运行,油膜破裂。

网友(2011-11-05):
我经常到主机厂查看发动机零部件拆后的情况,其实曲轴卡死的原因基本都像1楼说的那样。

网友:
基本上是机油压力低和轴、瓦配合不良造成的

网友:
本来只了解一些,这下学到了。感谢一楼

网友(2011-12-20):
一楼的很专业啊,很不错。

网友(2012-04-19):
一楼正解,说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曲轴的轴承不行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