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XA-XP中椭圆不能打散和标注?

楼主(2008-02-28):
在CAXA-XP中椭圆不能打散和标注R,有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08-06-16):
那个随圆我的也打不散,,我的也是XP的

网友:
在CAD中椭圆也不能打散,不能标注R。我想可能因为椭圆是被设计成一个整体的形式的,就象圆一样。

网友(2008-09-02):
椭圆是根据长短轴半径而确立的图形,不存在R的问题;它和圆一样是由一条封闭曲线构成的图形,是不能被打散的。

网友:
椭圆是不存在R的问题,但是它是能够打断的,至于你们说的打散,是不是你们画的时候是不是块的。

网友:
还在用XP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