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塞规品质怎么样?---请教

楼主(2008-02-28):
请问下各位大虾成工的国产塞规品质怎么样啊?我正要塞规,可不知道性价比怎么样?KKS和成量的!

网友:
如果是螺纹塞规的话,大家的产品质量都差不多,而螺纹环规的质量差别非常大。当然最好是正规的大的生产商。

网友:
计数型的检具,检测精度不太高的话,把公差压缩一点,自制的就可以了,经济、实惠,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德国diatest的塞规,世界专门做孔径检测的公司。他的塞规可以读出数值。重复精度小于0.001mm。

网友:
楼上,楼主显然指的是光滑极限量规

网友:
主要不要买到假货就好了。
1 t) Q* M* e! f% }市场不规范阿。

网友:
看你的实际需要,高品质的价格自然不匪,我们自己制造的,也好用,方便,更重要的适合生产现场使用,高品质的不适合高频率的使用

网友:
制作过程控制好点,自己做一个就行了(光滑塞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