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8-02-28):
本人欲设计一车床液压夹具,但是没经验,零件是不规则长方型,有400mm长,重10KG,靠近一端边要车孔,车床需配重,本人不知怎么计算夹紧力,请指教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用车床加工孔吧,若是这样我认为是否换个思路想一想,工件这么大\重,可以考虑将零件放在托板上,刀具放在主轴上加工,
另外也可以试用立钻或镗床加工.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
400mm太长,用车床那你要用很大的了,我觉的用车床不合适,没有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的话,用数显铣床也好啊

网友:
如果就只有车床,可以这样考虑,将工件固定在大拖板上,刀具装在主轴上,镗一端的大孔。这个方法和2楼的一样。回复了我才看其他同行的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指定用车床,是数控车床,放在花盘上,以前是手动夹紧,现在想做成液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家帮助!!!

网友:
数控车床也没有说一定要把工件装在主轴上呀!
思维要善变应变。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补充说明,一侧的小孔及台阶R面需要车出,看图

网友:
看到图了,这道工序车床加工可能最合适了。工艺编排很重要。液压夹紧我接触的都是静态的状况。这个可考虑选择液压压板固定,装夹基准选择好。只是我的经验不能解决液压系统在工装回转的情况下如何连接。期待高手。

网友:
试用立钻或镗床加工.
如果可以的话有加工中心最方便,精度有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万分感激!
液压系统在工装回转的情况下连接可以用单独设计的分流器,液压站压力不超过3.5MPa,我想设计夹紧油缸时必须考虑夹紧力和转动惯矩了

网友:
转动惯矩的限制可以在工艺上实现,就是将此道工序放到后面,将其他的几个孔先加工好,然后孔为基准定位,基准孔的定位销就有2个功能,一定位,二做限位靠山。这样只要考虑压紧力和配重的放置问题。

网友:
如果圆度要求高,你的要求是好难达到的。
能用立加装非标刀具走插补加工吗?
时间差不多,工装就简单多了!

网友:
400mm长?哪回转直径将要800mm了,花盘大,夹具及平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因该说车床是万能的;只要装夹合理都可以加工

网友:
要谈效率就不能简单的分析了。

网友(2008-10-27):
夹紧力我觉得不用计算,可以采用试验的方法得到,只要不让工件产生太大的变形即可

网友:
这个工件用液压,那得加工好定位面了,好象不同的结构用力也不一样吧?液压卡盘只见过滑爪,膜片,弹簧夹头这些,也有一些是通过连杆机构来夹紧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好计算的,你把机构做出来,然后自己去加压力来尝试了.毕竟机械机构这个也不是死的,除非你拿一个定型的结构让人算.

网友(2010-10-10):
不知加工端大概外径有多大,是否可以考虑用成形刀具在加工中心上一次成形,另端面小孔也可用钻模加工!

网友:
配重计算不是太准确,需要逐步总加达到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