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解释下这些数据的含义?

楼主(2008-02-28):
下面是螺钉的标签,解释下各数据的含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螺钉的标签,解释下各数据的含义:

强度8.8级,规格M8X70,数量100个

网友:
发黑应该是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
发黑是表面处理方式没错.还有镀锌螺丝.我一般接触的就这两种

楼主:
那76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
紧定螺钉:76应该是标准的简称.比如GB7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