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ED认证?

楼主(2008-02-28):
请问高手:
1.PED认证是什么简称?
2.该认证适用范围是什么?
3.由哪个/些部门制定?目的是什么?
4.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5.有哪些行业或哪些类产品是必须要通过该认证的?
(注:小弟是做阀门的)
谢谢!

网友:
法国BV公司的PED认证
PED认证主要侧重于产品的安全性。根据欧共体法规,硫化机蒸汽室在欧洲承压设备指令97/23-EC中属Ⅳ类压力容器,硫化机若要在欧洲这片禁区畅通无阻,就必须取得产品PED认证。
承压设备EC指令(97/23/EC)按欧盟承压设备EC指令及其对应的欧盟强制性协调标准对锅炉、压力容器、管道、承压附件及安全附件等产品或工厂进行认证及评估。 移动式承压设备指令(1999/36/EC)按欧盟移动式设备指令支钢制及铝制气瓶、一次性充装气瓶、液化石油气气瓶、低温容器、公路及铁路罐车、阀门、安全阀门、及爆破片进行认证及评估。 简单压力容器指令(84/404/EEC)及EN286 按欧盟简单压力容器EC指令进行简单压力容器的认证评估。 气瓶指令(84/525/EEC,84/526/EEC,84/527/EEC)按欧盟气瓶指令进行气瓶形式试验认可。 按欧洲公路及铁路运输危险品协议进行气瓶及气体压力容器ADR/RID认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的兄弟,衷心的谢谢你!

网友(2008-08-18):
那谁有PED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