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版本兼容性问题

楼主(2008-02-28):
目前我画图都是有Wildfire 2.0,存储后无法用2001打开
请问,是否Wildfire 3.0或者更高版本可以另存为一个兼容性的part
以便2001能够打开高版本画的图,谢谢!

网友:
高版本一般保存为IGS、STEP、.NEU等格式,低版本可打开,直径保存为PART文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