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MATIC 1003/1303DC焊机出毛病---请教

楼主(2008-02-28):
本公司有台STARMATIC 1003/1303DC焊机,现出现如下问题,请求各位高手帮忙讨论下:按下启动按钮后,送丝机不能自动送丝.检查所有的线路都是正常,由于只有一台焊机,所以也无法更换线路板,但看看线路板也没什么有不良的现象,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分析分析给小弟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
请问送丝轮转动吗?
导丝管是否损坏?

楼主:
导丝管无任何问题.就是送丝轮自动的时候不能转动,手动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
手动正常那线路板的故障不会很大,请从以下几点检查:
1,输入端的电压是否正常,电压不正常也不会送丝;
2,焊机上的所有保险管是否完好?
3,将焊机枪头卸下后把枪头部分的线路短接,看送丝轮是否工作?

网友(2010-10-06):
是不是焊机短路了,指示灯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