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制动产品在别处正常,但在东北就批量漏油---请教

楼主(2008-02-29):
三元乙丙胶B类的低温收缩率是多少?
我公司的制动产品,在东北地区出现批量漏油现象,但同类产品在其他地区未出现此现象。请问:

制动皮圈(材料三元乙丙胶B类)在零下40度左右的收缩率是多少?
谢谢!

网友:
对乙丙橡胶不了解,找了些资料供参考,但里面没有提到低温收缩率,资料显示乙丙橡胶耐油性差,不知道你们为何要选这种橡胶?

楼主:
这是行业标准,一般都用三元乙丙胶作为密封材料,比较耐刹车液和耐磨

网友:
注意橡胶产品的性质好象是热缩冷胀!!

网友:
EPDM对温度很敏感,低温下会变硬,橡胶变硬会降低其密封性能.

所以会漏油.

楼主:
谢谢,那么再请问:
①EPDM的绍尔硬度原为65度左右,在零下30度左右时硬度会变为多少?
②EPDM的绍氏硬度是否随温度而变化,是否高温时硬度会降低?
③是否选用硬度较低的,在低温时,密封性能会比较好一些?
④如果硬度较低,在常温时是否对会对密封性产生影响?
 请高手解答我的疑问,谢谢!

网友:
大嘴社友:
问题1,我不知道;

问题2,EPDM的绍氏硬度随温度而变化,高温时硬度会降低;

问题3,硬度较低的,在低温时,密封性能会比较好一些;

问题4,密封圈硬度低,安装时容易夹皮,严重影响密封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么再请问:
①EPDM的绍尔硬度原为65度左右,在零下30度左右时硬度会变为多少?
②EPDM的绍氏硬度是否随温度而变化,是否高温时硬度会降低?
③是否选用硬度较低的,在低温时,密封性能会比较好一些?
④ ...

建议:
1 橡胶材料因配方不同,其耐高/低温性能不同,所以,如果想知道你采用的65度的密封圈在零下30度时的硬度,可以采用液氮在密封容器中将你选用的制件冷却至零下30度24小时后取出,迅速测试其硬度,即可知道其在零下30度时的硬度为多少;
2 不管什么橡胶材料,因为其是处于交联状态,所以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硬度变化是非常小的,但超出其所耐温度范围,其硬度会发生急剧变化(超出其耐高温范围时,其是因发生老化而变硬变脆,无法回复;超出其耐低温范围时,其是因为增容剂固化而导致硬化,如果未达到足以破坏其大分子链而引发裂化现象,是可以在回复至其耐温范围内恢复的)
3 选用硬度低的密封件无助于你的问题的解决,应根据使用环境温度来确定的你的密封件的工作温度范围,然后向你的供应方提出大于你的产品工作温度范围的配件耐温范围参数,如果最低工作温度为零下30度,那么设计配件耐低温应在零下40度左右,高温要超出20度;
4 从你反应的此问题来看,你们在进行配件设计时,没有很好把握应该提出的设计参数,建议你们根据使用环境向你们的供方提出相应的技术参数,要求他们进行配方优化设计(比方应耐什么类型的化合物/油,耐温范围等)。

如有疑问,可继续进行沟通。

网友:
哇,这个太专业,只能坐当听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