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才能提高速度到1分钟以内

楼主(2008-02-29):
怎么才能把做这样一个图的速度提高到1分钟以内啊??

网友:
用坐标输入,先计算出每个拐点的坐标,然后用LINE,依次输入坐标,画出一个圆,和中心线,COPY到各个点就可以了,我没做,不知道能否在1MIN内搞定!

网友:
没有必要这么高的要求自己吧

网友(2009-04-10):
这是做个CAD小游戏吗?趣味性差点儿吧?!

网友:
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网友:
用极轴追踪应该可以的

网友:
CAD游戏吗?没玩过了!

网友:
又不是搞职业制图员,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看不太清,好象有困难

网友:
看不清。不好说。